索尼pcg-51111w 电池开不了机,反复重启 不敢相信我能搞定

楼主(2013-12-05):
这是本人第一次发帖,本人一直是修台式机的对于修笔记本一直不敢想,一天一个客户拿来一个笔记本。说有时开不了机。我开机,电源灯一亮一灭反复,谈好了价格,客人走后。我用可调电源开机都正常,再用电池开机也可以开机了。我关机等了半个多小时再用电池开机,又开不了反复重启,用外接电源可以正常开机。最近正在自学笔记本维修正好拿来测测练练,拆机。。。。电池开机在笔记反复重启的时候,我把可调电源插上发现电流到0.45A就掉,反复如此。反复重启十几次开机了,肯定是哪个芯片热了就开机了。拔掉可调电源等半个小时电池又开不了。开热风枪吹主板,果然开机了。但不知道是哪个芯片问题,只有一个一个试,最后锁定加热超级单芯片可以开机。手里没有BGA,只有用热风枪死命的吹了。冷却了一个小时按上电池。心里祈祷啊,按开关看到风扇转了。屏幕亮了。第一次修笔记本激动啊。感觉自信了不小

网友A:
最后锁定加热超级单芯片?请问楼主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B:
你这修了个啥么   修的东西都不知道叫啥  你发帖上来让我们猜谜么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加焊了桥么?用风枪你确定好使么?

网友D:
楼主加焊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锁定加热超级单芯片?请问楼主   这个是什么芯片

IbexPeak-M  HM55    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修了个啥么   修的东西都不知道叫啥  你发帖上来让我们猜谜么

抱歉我不想打太多字,呵呵。一开始怀疑CPU供电的,也怀疑了电池管理芯片。是我没有说详细我把图纸传上去大家自己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加焊了桥么?用风枪你确定好使么?

也可能是桥上的电容虚焊了,我自己都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焊的是哪个芯片?

HM55桥芯片

网友:
我说的可能有点简单了,中间的弯路走了不少。我也拿图纸测了电池管理芯片,CPU供电,显卡供电,也怀疑是电池坏了   主要以为是CPU供电的电容漏电也换过,这个问题论坛也没有找到参考     图纸在此大家自己看看吧。

SONY PCG-51111W MBX-216 QUANTA DA0GD3MBCD0-MB-DVT-0904A.rar

索尼pcg-51111w图纸

网友E:
没吹坏只能说是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吹坏只能说是运气了

是的,哈哈

网友F:
人品好 呵 热风枪都可做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品好 呵 热风枪都可做BGA了

没办法.没有

网友(2014-04-29):
什么时间返修?

网友(2015-04-16):
发的图纸 是假的  真垃圾   我收了 有台 板号 一模一样的   PU9 充电芯片都找不到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不过还是要考实力才行,先学习下

网友(2015-09-15):
我今天也是有一台,不断的重启,不开机。

网友:
看來筆電也需要人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