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在显示器中起什么作用?一片双输出的电源板电压不稳换了就好了

楼主(2013-12-05):
c200在显示器中起什么作用?一片双输出的电源板电压不稳换了就好了
E级接地、C级接5v输出、B级接分压电阻

网友:
写错了,c级经过100欧电阻接的是12v的输出,不是5v。
我换好后电压出来了也正常,但是我把12v的负载高压供电与电源板断开后,12v就量不出电压。

网友:
你这个接法大有毛病啊 都违反了能量守恒论了啊 怎么来的12V啊

网友:
12v是整流二极管的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不对吧..怎么可能出来12V呢

网友:
这个原件应该是一个稳压管类似tl431根本就不是什么三极管, rak三极

网友A:
那个应该是过压保护的具体原理  当电压高到足以使二极管击穿,那三极管的B极电位就由两个分压电阻330 欧姆和4.7K 的决定  显然B极的电压将是高电位  由此三极管的C  和  E  就会导通  这样就相当于在12v上加了一个100欧的负载  (加重负载使电压下降) ,(如果还有多一重保护 是  在12v或5v  中还有一个稳压管经电阻到TL431的 R   上    作用是  当上述电路依然不能抑制电压升高时 这里的稳压管将导通 强烈正反馈 通过光耦使PWM的 FB 电压 拉低至保护阀值 实现 过压保护 ) 以上仅个人理解  看看就算了  别当真啊

网友B:
我感觉是tl431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tl431的作用

你都不看他的拿两个三极管的型号 一个号是  K7500  C200  一个是 K802 C200 型号不是  4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看他的拿两个三极管的型号 一个号是  K7500  C200  一个是 K802 C200 型号不是  431

在百度搜索型号没有相关资料。我是说功能类似,没有说是4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是过压保护的具体原理  当电压高到足以使二极管击穿,那三极管的B极电位就由两个分压电阻330 欧姆和 ...

我具体不太懂,但肯定不是431。板子上的431我已经换过了。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