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

楼主(2013-12-05):
2G优盘里面存的数据,想要把数据恢复出来,优盘插到电脑上,显示优盘的盘符,双击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打开盘符,容量显示为0。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在网上查到好多文章都是低格,量产的。我想只是要里面的数据。不知道是主控芯片出问题,还是flash芯片出问题了?还有可能恢复数据吗?

网友:
一般这样的多为FLASH芯片的 问题

网友:
期待中…………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数据可恢复的机率有多少?我个人也感觉就像是光盘与光驱的关系一样。或是读卡器与内存卡的关系。  只是不知道数据还是否可恢复。看到过一篇文章提到过一种情况,供电电压不足。

网友:
求帮助,求指点。

网友:
高手来解答下 。。。。

网友A:
显示优盘的盘符,双击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

这个是典型的u盘固件出问题了,用普通的软件和方法是做不出来数据的

需要用专业flash设备读取芯片,然后重组数据

需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2014-10-28):
引用 网友A:
显示优盘的盘符,双击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

这个是典型的u盘固件出问题了,用普通的软件和方法是 ...

大概多少个人民的币   我又个要搞一下
成功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