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楼主(2013-12-05):
R30来是大短路 拆机进水了,把水处理了,把进水地方的件全换了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能不能再仔细的说一下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细心一点哦。加油哦

网友:
用点心花些时间好好查查.短路的应好处理

网友:
那就看看是哪里短,大短不是最好修的吗

网友:
进水机得耐心点哦,不一定要全换件,得查,得测啊。。。。

网友:
联想进水的机器  基板线最容易断   要仔细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