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灰屏求助 !!!!!!!!!!!!!!~

楼主(2013-12-05):
HP CQ45灰屏 外接正常 显卡加焊没用 BIOS刷过 屏线和屏都换过还是一样 LVDS 对地阻值都正常
求思路 谢谢
显卡

网友:
重植株试下.不行就换显卡了

网友:
果断换个显卡,在不行就显存

网友:
这款机器有AMD的,如果是就压北桥,可以搞定的哦!

网友:
CPU有没有检查过啊?

网友:
果断压北桥,应该能好。祝你好运哦

网友:
灰屏是不是指有背光无显示 屏供电有没 ?

网友:
先上屏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