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楼主(2013-12-05):
这个显示器来时是烧了,拆开电源板烧费了,换全新电源板,开机就灭,只能开一次,求解

网友:
驱动板可能也有问题了..不过也要注意看下按键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高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用万能驱动板,点一下屏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代换驱动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