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怪问题之cpu供电修复正常后亮机,新问题又来了

楼主(2013-12-05):
大家都知道g470无cpu供电是通病,,换hm65北桥,然后换cpu好啦 ,但是新问题出来了 ,进不了系统,挡win7的徽标,然后进pe也报错,进dos工具箱进不了,现在什么都弄了,包括bios都刷了好几个啦,还是不行,不知道啥问题了,,看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帮小弟个忙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最难搞这问题了,又怕搞到没显示赔钱.

网友:
档LOGO换换安装版的系统试试,或者嫌看看USB旁边的电容有没有性能不良。

网友B:
怀疑桥没焊好。。。

网友:
严重怀疑桥没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桥没焊好。。。

不应该呀,我这里有两块这样的板子,一摸一样的问题,另一个桥就没换过,是直接换cpu亮机的,但是问题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难搞这问题了,又怕搞到没显示赔钱.

这个到不至于,以前来的时候就不亮嘛

网友:
进PE报什么错?代码是什么了?

网友:
这桥没做好吧

网友:
时钟的问题。

网友:
你确定吗  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应该是桥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