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HDMI点不亮

楼主(2013-12-05):
主板是七彩虹战斧c。a85。x3 v14。CPua45300k。以前是好的。客户回家用HDMI接口接电视,一切正常。用了一个月、无反应、拿回来测试无反应。主板带VGA HDMI .DVi.其他接口都能点亮。就只有HDMI不可以。没加显卡、除了CPU没换。其他都换了

网友:
先看看  电压都正不正常   都正常的话  最好先刷一下bios

网友:
高清输出 电压,北桥

网友:
主板换了一个新的,也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接口有问题了.....

网友:
加个显卡吧

网友:
电视高清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怪问题很多 很头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