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挡win7徽标,进不了pe 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13-12-05):
帮忙分享下经验,,急急急,这是在成功修复无cpu供电之后的新问题
win7

网友:
换cup试试

网友:
CPU 内存换换

网友:
换个PE 不插外设

网友:
进pe的时候是黑屏还是根本不往下走、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最好刷个bios试试 如果真的想做进去系统 直接用光盘、一键ghost 一步安装就行了

网友:
写个BIOS试试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