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P 点不亮

楼主(2013-12-05):
接到一台华硕 K42JP 不开机 通电上机 电流1.3a左右,上论坛查看 这机器问题是通病 但各有各的说法
用风枪吹CPU 供电芯片 能亮 冷了就不亮 测量 CPU显卡核心供电 0.82V 左右 正常 1.1V   测量此供电电路中有个1R0 电阻 也就是 1欧电阻 发现此电阻阻值几百欧 明显不正常 找了个2.7欧的电阻 和旁边的电容一起换了 上机依然不亮(确定此电阻是坏的 电容有可能漏电 就一起换了) 会不会是MOS管不良了呢  摸mos管 发烫  就把三个mos管一起换了  上电亮机  主板冷了后 也能正常开机 连续试了几天开关机器正常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这三个mos管依然发热 CPU也换过 看论坛里 也有换三个mos管好的   不知道发热是本来就这样 还是那有短路!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芯片 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芯片问题吧

网友:
芯片换了 试下

网友:
控制芯片一起换看看。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芯片换了瞧瞧

网友:
通病,就这样,只能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