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点不亮 开机掉电

楼主(2013-12-05):
DELL 1320 开机1A 左右 掉电  加焊显卡OK
此机如果不上CMOS 电池  第一次开机会点不亮 不拔电源的情况下 第二次就可以点亮了
上电池后 第一次点不亮 以后每次可以点亮

网友(2014-11-24):
楼主好样的 经验就是要一点一点积累

网友:
上电池居然第一次会不亮?奇怪。

网友:
这个显卡坏了   会导致布跑吗的额

网友:
这个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