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楼主(2013-12-05):
请教下各位前辈   华硕P5KPL这片板的CPU电源主控IC是哪一个呢   CPU上方有两个小的I  哪一个是主控?   CPU的VID又在哪里呢?

一个是16脚   一个是24脚  哪一个才是呢   VID又是怎么连的呢

网友:
大哥,麻烦你上传个图片好吗  你这么说谁能知道啊  手里又没有这样的板子

网友:
图片拍一下

网友:
非常小的,四角都有针脚的芯片,叫epu

网友A:
好的 非常感谢  那请问  另外一个四面针脚的  24针那个管什么?  场管轮流导通还是???
另外 VID是怎么走的?    谢谢

网友:
楼主上传个图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 非常感谢  那请问  另外一个四面针脚的  24针那个管什么?  场管轮流导通还是???
另外 VID是怎么 ...

请看一下是不是跟我下面这个图一样的,VID是CPU发出一组高低电平 ,经R9401解码后送到RT8800.上下管工作在交替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看一下是不是跟我下面这个图一样的,VID是CPU发出一组高低电平 ,经R9401解码后送到RT8800.上下管工作 ...

布局是这样的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时钟芯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