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NS90HS 雷击 24751隔离电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05):
客户反映打雷把变压器都烧坏了,换个新变压器不能开机。
检查新变压器,没问题。
接可调电源,发现没待机。
于是拆机,发现隔离电路IC已经烧的看不清楚型号了,于是按板号MBX-202在坛子里找到个接近的图纸。发现用的是 BQ24751。于是告知客户,保价填单留机维修。
先清理掉BQ24751,发现1  2  3   27   28脚的焊盘都烧没了,于是清创,上绿油,补焊盘,这些都家常便饭了,不详细说了。
手头没有24751,听说用24740可以代换,于是大胆换上,结果上电就一屡青烟,事后总结应该是当时没有焊接到位,或是有连锡的。
没办法只能定新芯片了。 第二天到货了。这次能不马虎了。确保万无一失了,上电,发现只有0.001A的待机,明显不对。(都烧成这样的机器了,不太可能这么简单就修好的)
下来就是重点,公共点没有电压,情理之中,看来还是在隔离电路上有问题,PQ24D S G脚都18V以上的电压,PQ25G S脚有电压,而D脚没电压输出,有点奇怪啊,难道PQ24坏了?于是换之,故障依旧。
再看2475128脚,PVCC18.9V的电压,有点偏低,先不管。4ACDRV#也有18.5VPQ25不导通应该是正常的。再看5ACDET只有0.4V,明显不对,正常应该是2.71V左右,再看8脚过压检测脚OVPSET,有正常的2.70V。其他先不管,把5脚的电压修出来再说。
测试PR166 PR15阻值都正常,影响电压的只有 24751AC_OFF_3#连接的PD6了,先取掉PD6,电压恢复到正常的2.70V,看来是AC_OFF_3#有短路拉低了电压。
这部分没多少元件,于是简单了,一个一个的测量,发现PQ6 S G脚都有100多的阻值,原来是PQ6击穿了,由于没有同型号的MOS管,直接用2N7002代换后,247515脚电压正常了,各路待机电压都正常了。待机电流恢复到0.022A,顺利触发,开机。

至此维修结束。
在这里感谢各位大神的无偿奉贤和这款待机电路的详细分析。 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有兴趣的可以在坛子里搜索下相关24751的相关资料。

网友(点评):
我修过的一个出在保护电路了,搞了两天才搞好。

网友:
昨天刚修这个机子,我的是1.8伏后级短路,马上烧鸡,就一小电容挂了,换了,ok

网友:
一般 1,8V 后级短路的话   供电电感 对地阻值也会不正常的

网友:
PQ25的G S脚有电压,而D脚没电压输出 这里楼主  其实可以更改 相同型号的MOS管 判断故障的  换上D级 还是不出电压的话 就是 G级相连 线路 或后级负载问题

网友:
楼主所说的 芯片 5脚ACDET是 适配器 工作 电压 检测引脚吗

网友:
楼主的功力还是蛮不错的--不过裸露的铜线你就不怕短路

网友:
飞的那线是为什么

网友:
那是漆包线吧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你飞的那根线是不是修补焊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你飞的那根线是不是修补焊盘的?

那个是显示器变压器的漆包线,在换24740的时候烧掉的 28脚 PVCC脚,本来想用绿油封一下,本来就是用的漆包线,所以没有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