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 保存BIOS跑D2D1

楼主(2013-12-05):
映泰G31M+ 设置BIOS里面的时间或者别的,保存后跑D2D1不动,死机,拆网卡声卡,换IO,换32.晶振,加焊过南桥,故障还没好,求思路~~会不会是内存电路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此种情况,加焊桥OK

网友:
先查RTC电路,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A:
南桥内部CMOS电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内部CMOS电路坏了。

那换桥啦

网友:
刷BIOS,不行换SB..........

网友:
支持楼上的楼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