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电池电源切换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12-05):
一片G470板板号LA-6751P, 电池 电源开机都是正常的, 但开机状态,拔出适配器,就马上掉为待机。用电池先开机,
再接入电源适配器也会掉为待机。修了一上午找到了问题,但想不明白原理,希望各位大师解答下,

少了图中PQ408这个管子,装上后故障解决。

网友A:
因为EC-ON和Q408是控制适配器和电池的隔离管分另打开的条件(一个打开另一个关闭),当没有了Q408 ACPRN 电压没拉低 ,一直是打开适配器的隔离管,关闭电池的隔离管,所以你拔出适配器就把上掉电了,

网友:
学的不是太明确  有点看不懂!!!能详细解说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EC-ON和Q408是控制适配器和电池的隔离管分另打开的条件(一个打开另一个关闭),当没有了Q408 ACPRN 电 ...

这里的 ACPRN 电压 应该  也是受 EC ON信号 控制的   ECON这个信号在 机器 正常插适配器工作情况下 应该是 高电平状态吗

网友:
我也有个  不过板号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 ACPRN 电压 应该  也是受 EC ON信号 控制的   ECON这个信号在 机器 正常插适配器工作情况下 应该是 ...

ACPRN 一般受控另一个电路中的运算放大器,EC-ON是控制Q408 影向到 ACPRN 的电位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