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金和田E01接电脑没声音,插U盘放歌正常

楼主(2013-12-05):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是不是插USB的那个小板子上有个48脚芯片坏了?USB板子SJ U610B V1.2
电脑没声音

网友:
一般维修方法从易到难,IC损坏是最后考虑的问题.
接电脑不能放音,检查信号输入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