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有点意思的,V星主板当A3

楼主(2013-12-05):
主板为msi ph61-p33

这机器有点意思,一直使用正常,突然有一天,开机时卡在A3(代码在显示上就能看到,插诊断卡也是A3),不可意思的是,卡了约20分钟吧,就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而且,卡这20分钟基本是固定不变的,只要等过这个时间电脑进系统就正常。

经检测发现,该板挑硬盘。有的硬盘不卡,直接过,有的卡A3,而且,不同的硬盘卡的时间还不一样,有的是1分钟,有的是2分钟,比较奇怪。怀疑BIOS,从官网上下载了最新板刷上,涛声依旧。

由于机器还在保,所以没动别的。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没有遇见过!

网友:
LZ真 牛B,卡20分钟啊,比较好奇,档代码的那20分钟你在干嘛

网友A:
其实这个故障很简单,硬盘的接线有问题了。

网友:
我是没那耐性等20分钟的,超过30秒我就认为死机了。

这个情况是客户告诉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故障很简单,硬盘的接线有问题了。

不对的,因为硬盘接在别的板上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你肯定没换过电源来试,是硬盘和电源那个接口,

网友B:
楼主,别人说的是线   硬盘线   线有问题

网友C:
线、接口,再就是桥了。如果不接硬盘可以直接过,基本上是前两个,如果不接故障一样,那只能是后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别人说的是线   硬盘线   线有问题

哦,我看错了。  数据线当然也是要换的,换过了无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接口,再就是桥了。如果不接硬盘可以直接过,基本上是前两个,如果不接故障一样,那只能是后一样

数据线当然要换,接口也换过了。而且,有的硬盘上去完全正常,也可以排除线和接口的问题,再有,如果线和接口有问题,卡过了之后就完完全全正常,这也说不过去吧

网友:
直接干南桥试下 很多奇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