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待机1.8V变成了5V求高手

楼主(2013-12-05):
前几天接个T61,拿来不上电,上电0.00.查F5保险坏,换上待机0.02.测待机电压,3V.5V都正常,1.8V变成了5.24V,测MAX8632,1、3、4、5、15、16脚无压17脚19v,18、19脚的1.8V成了5V。有修过这个故障的么,求思路额。(换过8632和8765、U61,开机配件。)

网友A:
测量下 19脚 的对地值 大小情况  有可能是 这个引脚 相连的 后级元器件 短路 造成的 电压偏高  可以用镊子翘起这个脚 看下 电压变化

网友:
看看反馈啊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 19脚 的对地值 大小情况  有可能是 这个引脚 相连的 后级元器件 短路 造成的 电压偏高  可以用镊子翘 ...

恩,我试试

网友:
万用表坏了!!!

网友B:
尤其重点查反馈电阻。

网友:
小电阻 变大了 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 19脚 的对地值 大小情况  有可能是 这个引脚 相连的 后级元器件 短路 造成的 电压偏高  可以用镊子翘 ...

短路会引起电压高?又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会引起电压高?又涨知识了

说错了 短路 会引起电压输出 保护或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尤其重点查反馈电阻。

这里 芯片 19脚 应该是 电压驱动端  14脚 基准电压 正常 才会 通过 FB端 输出的

网友:
是不是反馈 或者相位脚的问题呢 测测把 。

网友B:
专业术语好多。。。目前是 芯片已经工作了。 14PIN 如果不正常。芯片正常情况下,根本不会有5V 或者其他电压~

这里的 14脚相连的串联分压电阻 阻值不正常的话 也会影响 芯片反馈端电压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术语好多。。。目前是 芯片已经工作了。 14PIN 如果不正常。芯片正常情况下,根本不会有5V 或者其他电 ...

是的~~~~~

网友:
期待大家的解决方案,,,

网友:
高手在哪里呀,客户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