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急。开关变压器震荡不稳定。

楼主(2013-12-05):
机器是联想L171,问题是,开机显示器,只指示灯一直变跳。测量12V.5V电压不稳定,,继续测量开关变压器波形,不稳定,直线波形和方波 一直变换。测量400V滤波电容正常直流310V  怀疑 开关管和光耦出问题,但是都换了,还是一样问题。。求指教啊。 在线急等。

网友:
另外,我已经断开了,高压板的电源,测量的还是一样。。没断开高压板的时候,插上测试灯管,灯管是一下亮一下不亮的

网友:
把电源芯片供电脚的滤波小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A:
检查一下持续供电外围的元件。

网友B:
是滤波不良,查电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持续供电外围的元件。

版主,又没有可能,开关变压器有问题,因为是新手,只会一个个零件代换!!

网友:
变压器不是没有可能。变压器坏的机率是很小的。先排除芯片外围元件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电容不是陶瓷的。换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滤波不良,查电容就行了

滤波 不良的话 用示波器 检测的话 电容输出的是  方波 不断跳变的波形

网友:
你换掉板上的电解电容, 芯片的VCC供电电容,还有次级的滤波电容,故障就会解决,经验要靠自己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