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M2N68-LA 版本5.0 插上CPU就掉电,无短路,无MOS管击穿,大家分析分析!

楼主(2013-12-05):
  今天客户送到一块惠普的M2N68-LA.头一次看见这个主板,华硕的M2N68见多了。言归正传,先打个各个供电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仔细观察也没有发现有缺件的。目测没有问题。上电,奇怪的一幕发生了。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一想,测得没有短路点啊。然后把CPU的小4P插口拔掉,再次上电。不掉电了。我一想,这不就是常见的CPU供电问题吗。然后挨个测试CPU的MOS管,发现没有击穿的,一下子没有底气了。这能是哪的问题啊?插上小4P就掉电,1秒就掉,不插小4P就没有事!!难道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看了一下L6740L的脚位图,打了一下阻值,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啊!苦闷啊!望各位大哥多多发言!解除迷糊!谢谢!!

网友:
上cpu没有

网友A:
你干下桥试试看,应该是个430的,哎,,,,,说起来都是泪

网友B:
换个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干下桥试试看,应该是个430的,哎,,,,,说起来都是泪

桥已经干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上论坛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IO试试。。。。。。。

Fintek的IO,不好找!!

网友C:
干桥   这种单桥,很容易虚汗

网友D:
CPU供电 可能是软击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干桥   这种单桥,很容易虚汗

桥已经干了。就是没有效果,跟没干桥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 可能是软击穿

但是测得MOS管都没有事啊!!

网友:
这问题,直接 干桥吧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桥已经干了。就是没有效果,跟没干桥一样一样的!!

吹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和华硕的差不多哈

网友:
都是不跑码就掉电

网友:
bios我也想到了。但是bios正常读写没有问题。我还从怎么论坛下了一个BIOS刷了里面了!!

网友:
上次我一片华硕2M68也是掉电,和你的这故障一样,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吹下CPU供电芯片

我现在先把四相供电的三相上管给吹了。看信不信!!不行的话。就换芯片!!

网友:
明显CPU供电电路有问题  芯片或上下管

网友:
把场管通通杀光看看,

网友:
是不是哪一组供电没出?

网友:
NV单桥,修复率很低。我现在都说好了。好多电容鼓的,要换电容,修不好也要钱

网友F:
最好用试波器打下开机瞬间CPU上,下管控制极波形,看下有没有输出再说。

网友:
很多刷bios可以好的,如果不行就换个cpu供电吧,祝你好运

网友G:
等真相...我也遇到一块...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建议把CPU供电管全换了

网友:
这主板是板的可能性大,前两天有一块这个。无HTV-VLD无图跑线。竞也是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用试波器打下开机瞬间CPU上,下管控制极波形,看下有没有输出再说。

这里 上下管 控制级波形没有输出的话 一般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干桥不行的话 可以 刷 BIOS 或加焊 CPU座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桥的面大啊,期待修好,分享

网友:
有没有小方头对短

网友H:
电源管理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源管理芯片呢?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还是不行。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等真相...我也遇到一块...

你的修好了吗??我的还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