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的cpu可以换p8600不

楼主(2013-12-05):
我的笔记本是联系G450的cpu是t4300 我想换p8600,但是换了笔记本电源亮了几十秒就没有反应了.请问要怎么才可以用p8600的cpu!谢谢了

网友:
估计不行,你看它俩外频不一样吧。

网友:
针脚好像是不一样的吧 大哥

网友:
网上有cpu代换手册,去看看吧

网友:
我 是 搞过 还可以

网友:
确定是 可以用 的

网友:
可以的   北桥一样的 试过

网友:
升级一下bios试试。

网友:
请问怎么升bios 我还不会!可以说说吗!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你确认P8600是好的吧,  正常升级应该没问题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还是什么北桥

网友:
T4500 T3100 都可以啊。P系列的应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