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重启两次

楼主(2013-12-05):
  如题,刚开始主板又断线,补好后,档2c,刷bios后档2e,2a
看它跑吗过了显卡,又 因为没集显,插了个独显, 他给我个重启2次后正常点亮了。郁闷?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啊?以前是有asus主板必须重启一次的,怎么V星这么叼,重启2次?
  再附上bios672332]
  诊断卡看不清,第2张图的代码是9a.
  修好了,就是要重启2次,想问问大家为什么?

网友:
显卡接好就不会了,

网友:
这跟BIOS程序有关吧。。。。。。。。。。

网友:
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放下电试一试     不行刷bios吧

网友:
先放电,在刷BIOS...

网友:
BOIS自检,你开机一次后。一般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给出了BIOS,肯定刷过BIOS了吧

网友:
楼主搞好了分享一下,我有一块SOYO的板也是重起两次才亮机

网友:
亮了就行  我觉得刷BIOS估计也这样  有的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我觉得还是再刷BIOS吧,要不楼主洗洗试试

网友:
放电后第一次开机会这样,正常点亮后CMOS会保存,之后就不会了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

死亦无悔!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主板清洁过吗,cpu风扇换个接口试试,V星有的主板换个风扇接口就好了

网友:
这些怪病,有时都想不明白滴

网友:
装好系统后,难道每次开机都要重启2次吗?

网友:
775的主板好多都这样的,能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这边的V星775也多,也有好多是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A:
放电试试,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试试,不行就刷个BIOS.
修好了。谢谢。

网友:
msi的主板在清空bios后会重启一次才 能点亮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