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通病联想B460维修惨例

楼主(2013-12-05):
今天接了台联想B460.,,,一接电源待机0.18不正常,心想是短路了,应该很好修,马上拆机测试,查待机芯片51123,发现51123芯片发烫,马上换了,还是会发烫,立即打开图纸一看51123芯片16脚是VIN 8脚是VREG3 17脚是VREG5 ,查VIN 19V正常 8脚3.3V正常 17脚为1.6V不正常被拉低了 17脚应该5V才对。把L16电感撬起一边采用传说中的烧鸡大法,烧啊,烧啊,结果连条毛都烧不出来,这下急了,打开网页搜一下论坛看看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案例,发觉好像都在求助当中,都没有结果,我也晕,一气之下只能当死马医,把IO,桥,CPU上下管和CPU供电都给摘了,51123又是发烫,妈的个巴子的,火了,就把5V后级所有的零件都给摘了,一接电源0.01,这时希望来了,然后把IO,桥,CPU上下管和CPU供电装上,5V上下管也装上,只有电容没有装,一接电源0.01触发 联想的LOGO出来也,好了,,把电容装上了一接电源又是51123发烫,测后级所有的电容都不会短路啊,妈的,把后级电容都换了,这下终于好,,,,走了这么多的冤枉,哎,,奇怪的是摘下来的电容居然一颗都不会短,心想有可能有一颗漏电导致的,,,,,有这案例的可以试一下,千万不要走这么多的冤枉路,呵呵,,,,

网友:
这位楼主 是高手啊

网友:
我们要学习 啊 多学习

网友:
17脚是线性,你翘电感?

网友:
楼主,还好有你走在前面

网友:
找不短路的电容最怕了

网友:
2楼灌水 注意

1.芯片发热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 ,盲目换之 不妥……
2.17脚 VREG5 是线性出的问题 ,你动PWM的电感还烧鸡?
3.维修不可以这样吧 怀疑就换之? IO  桥等都被你处理le  还好问题没有扩大
……
哎  参加迅维的培训吧  ……

有理

网友:
最麻烦的就是芯片换了  还有后级短路

网友:
呵呵!!应该是按着芯片的工作流程来查

网友:
是啊,还是多按时序量下,会少总很多弯路啊

网友:
什么不装电容 0.001 触发还LOGO出来了 ????加电容发烫????  保持不理解

网友:
这个应该是线性电压这一路的电容吧

网友:
电容不稳定比较难测量。。

网友:
楼主你修机真鸡巴猛,不过焊工还是一级棒,也许你就是这样修机器炼出来焊工吧

网友:
楼主基本功很扎实,以后短路不明显的就要下电容了。

网友:
电容漏电也应该有点温度

网友:
神了  这楼主  vreg5  压根不适用  还能飞到后级??

网友:
楼主够魄力……一般人还真没有……

网友:
不错,分析清晰

网友:
这板老是烧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