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420放电可以触发 插cmos不触发

楼主(2013-12-05):
   接E420 进水机器  EC右边进水 腐蚀电阻为S5_ENABLE上拉和LID上拉,更换后均正常。。
   装好发现插电源自动开机 一切正常,再次关机开机,就不触发了。拔掉cmos 放电,就可以自动触发亮机。插了cmos电池就不触发,插cmos电池不触发的时候,测量ec的基本条件正常,并且已经给SB发出PWRBTN信号,南桥同时也反馈了ACK待机好信号和SUSCLK刷新时钟。就是不释放SLP s4 s3给EC。。。南桥的RTC模块正常,待机时候正常,没有3.3 5v。。bios已经刷,ec已更换。sb有黑胶,有点害怕,不敢妄动,也因不确定。所以求助各位维修老师傅提供维修思路,小弟感激不尽! 嘎嘎嘎  对了 尼玛 还有 触发的时候,ec貌似释放过95280待机的开启,待机电压瞬间也有出来,很快就掉了  小弟学艺不精  请各位亲给小弟建议呀。。

网友:
把 待机芯片换了。再修呀

虽然没解决问题 但是还是说声谢谢
已经换了

网友:
你把网卡芯片去掉就好了

网友(点评):
去掉之后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