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电压一例

楼主(2013-12-05):
G470,板号LA-6751P。裸板上电电流0.37左右,测得除了CPU电压外都正常。CPU电源管理芯片为ISL95831,测得VIN VDD VDDP PWM3 VRON BOOT1和BOOT2电压都正常,换了个CPU问题还是一样没办法只能慢慢测了。由于该机子是2代 I3CPU,CPU电压的调节方式由以往的VID组合改为CPU内部SVID模块调整,测得SVID_SDA和SVID_SCLK对地值和电压都正常   。SVID模块要想工作CPU要满足1.05V  CLKOUT_DMI_P、CLKOUT_DMI_N  PROCPWRD。实测得供电和时钟都正常,这块板子上电阻和电容都没有标的坐标号PROCPWRGD没找到测试点
只好先定个95831,回来后装上上电问题还是一样,继续查。
PROCPWRGD这个是在桥与BIOS通讯正常后由桥发个CPU的,BIOS或桥损坏都会导致不发出PROCPWRGD。
只好先刷了BIOS,刷完后一样,继续换HM65,更换后还是一样的问题。没办法只好还是得找PROCPWRGD测试点,好不容易找到这个点

测得PROCPWRGD 1.05V也正常,这个信号也正常的话CPU的SVID应该和电源管理芯片开始通讯了。
示波器测上管G的极,有波形。测电感瞬间有电压,马上就消失,更换CPU_CORE滤波电容,场管,电感和自举升压电容后还是瞬间出来电压然后马上消失。
测到CPU背面PC910 470UF的一个电容时,万用表放上去电流马上就上去了,

加悍后再上电电流跑上去了,测CPU的电压也出来了,对照图看了下这个电容是集显电压的滤波电容,这个电压应该是在跑码亮机后才应该出来的电压,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滤波电容虚悍会导致CPU电压也保护,难道就是因为用的同一个芯片?

最后把亮机后测得SVID_SDA和SVID_SCLK波形也发上来

网友:
写得不错,思路分析的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厉害啊    学习了

其实不是灌水啊   由心而发的 以后注意措辞  楼主确实修的得很好我都把这个帖子收藏研究了  楼主的SVID都测试得很清楚  太难得了

网友:
写的很不错 学习了   以后遇到了也试试

网友:
LZ高人呀。这维修思路没得说的

网友B:
PC910是哪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910是哪个电压?

CPU集显电压

网友:
其难杂症真难修,也被楼主修好了,不错啊

网友C:
这种电容怎么会虚焊呢?LZ是不是别的地方虚焊,加焊电容的时候顺便也给焊好了?

网友:
对啊,最好是换掉,要不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怎么会虚焊呢?LZ是不是别的地方虚焊,加焊电容的时候顺便也给焊好了?

就是加悍了这个电容好的

网友:
楼主用的的啥子示波器?

网友:
不错啊,这也让你修好了,哪天你教教我哦,

网友:
楼主的刻苦钻研精神太值得学习了,太厉害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
没坐标真是痛苦的一件事,楼主还是有这个耐心,真心佩服,

网友:
咋不换点电容呢?可能是同一电源芯片输出,相互有影响吧,,,

网友:
楼主真仔细,好经验

网友D:
图片挂了,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挂了,看不到了。
图片怎么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