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K43SJ USB3.0控制芯片引起的开机后自动掉电上电四次才亮的通病!

楼主(2013-12-05):
这机器一个通病是电源头爱坏,换过很多这机器的电源头了!

今天的这台机器让人郁闷,电源头坏了,换了后开机,机器自动掉电上电四次才亮机!亮机后一切正常!

论坛搜索一下,发现这是这个机器的又一通病了~ USB3.0控制芯片的问题,这颗控制芯片边上有个容量为64K的BIOS芯片,型号是:PM25LD512。

参考这篇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6220-1-1.html

里面有这个BIOS,有人说刷了OK了,但我刷了后还是一样故障!我把控制芯片的晶振拆下来后,一开机就亮,但这个USB接口不能用了,可以确定是这块的问题!

把这个BIOS芯片取下开机,还是自动掉电上电四次才亮!

不知是不是这控制芯片坏了!

补充内容 (2015-4-18 01:08):
咋这老的贴子被顶上来了~这个一年多之前就解决了~是USB3.0 的程序坏了,楼下有提供BIOS下载~

网友:
己解决,这机器背面的型号A43S,内存槽上贴纸是A23K43SJ,显存是板子一面两颗。

刚接了台A43S,板型一样的,显卡不一样,四颗显存都在显卡背面,内存槽上无贴纸,取下这个板子上USB3.0控制芯片的BIOS换上,OK了。一开就亮~稍后奉上BIOS~

上面说的那个链接里面的BIOS,我刷了,真的不行~有人说行,不知道为什么?

很给力

网友:
楼主 这么好的人为啥没人捧场呢

网友:
程序发上来到!没人关注啊!

网友:
楼主    我也修过这种机器

网友:
只修过usb 3.0的口坏了 改个2.0的

网友(点评):
是接口坏了?

网友:
这么好的贴不顶情何以堪啊  谢谢楼主的分享 收藏了!再给你加个分

网友:
嗯,好帖!故障和我的一模一样,诶可惜我已经把他出给客户了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呀。好经验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机器拿来时候是不开机,刷BIOS后能点亮,也是要反复重启几次才亮而且一切使用正常,后来又装好系统后去华硕官网下了个BIOS准备更新,居然提示不是华硕的主板不能安装WIN BIOS,最后客人也同意就那样用了,呵呵

网友:
   我估计我以前没修好的应该就是这个玩意坏了·

网友(2014-11-16):
华硕的 真不好修 希望有高手多发些 这样的例子

网友:
这华硕的机子问题很多哦,我修过好多台问题度不一样

网友:
目前就遇到过电源接口坏的情况 以后遇到相同情况会试下

网友(2015-04-17):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
要不楼主还是换一下那个BIOS吧,看看是否真是它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到还是没有遇到过。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华硕板子难搞 现在手里还有一块A40 没搞好 多点经验贴!

网友(2016-05-18):
学习学习都是有耐心的高手

网友:
我的是键盘灯亮屏幕无显示

网友:
又是华硕。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机器

网友:
楼主给力,学习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网友:
果然厉害,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可以改成2.0接口吗

网友(2019-10-10):
好经验啊 下次遇见了少走很多弯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