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进水无cpu电压

楼主(2013-12-05):
今天接到r60进水   拆开 VGA和cpu芯片地方进水 ,处理一下,加电0.3 没有cpu电压,有EN3.3 有vcc5b  芯片换了,无果,仔细一想同事说过ibm进水就断线,仔细看那 看那,终于 看到一道白色线 底下好像有孔,表针一扎,果然有洞,原来断线了,查图,经过r10保险 r 649   进了 3207的 15脚,保险一换 飞线  ok了,求这个rampadj是干什么的 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学习了,这个断线的好像是挺多的..

网友:
听好的,收藏了

网友:
学习了。ibm 进水短线

网友A:
这IBM这个地方很容易进水,是通病,我上次修的也是这里断线了,导致进系统掉电重启,网上查了也好多帖子说这里断线了,这个电压正常大概为1.4v,

网友B:
楼主好眼力呀,这样都能发现。发个图看看什么样的过孔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IBM这个地方很容易进水,是通病,我上次修的也是这里断线了,导致进系统掉电重启,网上查了也好多帖子说这 ...

查了定义rt这个rt还可以理解,选择震荡频率,rampadj   pwm斜波输入端,没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了定义rt这个rt还可以理解,选择震荡频率,rampadj   pwm斜波输入端,没能理解

嗯,这个信号很重要,以后修板注意就是了

网友D:
如果里面断线表面能看到吗

网友:
表示修到过跟楼主一样的故障,也是IBM的机器  不记得型号了   这个电压是什么作用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里面断线表面能看到吗

看不见'条件没满足'看谁给的'有了测线路通断没有继续向上找

网友:
看得到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眼力呀,这样都能发现。发个图看看什么样的过孔线啊

这是好板,那个小洞就是戳的,修的已经装好,就不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