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3-12-05):
今天接到一个G450开机掉电,开机电流跑到0.4-0.5就掉电,量电感的各个阻值发现南桥旁边有个电感阻值才十几欧姆,翘起电感发现时另一端阻值低,用烧机法发现北桥有点烫《用1.5V烧的,》,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主板属于正常坏,没进水,哪位高手修过此类现象,求思路

网友:
哥 掉电的维修经验:要不缺电压 要不有短路保护

网友:
查一下供电是否有短路 特别是usb的

网友:
北桥热 不代表北桥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