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S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3-12-05):
这台E420S修了很久了,开始是cpu背面进了一点水,很少,洗一下后很干净,没有腐蚀断线,表现故障为有时可以亮机,大多时候是开机掉电。这台机器是板载I5的cpu,有黑胶,通电检测,掉电时电流是先0.6几,再掉到0.4几轻微跳动两下掉电,此时没cpu集显电压,有独显电压。正常时电流上到0.6几后直接跳上去了,亮机时测得集显电压0.45v,独显没电压。拔掉内存电流到0.6几不掉电,没有集显和独显电压。没图纸,修起来也没思绪,刷bios故障依旧,HM65容易坏,更换依旧,显卡植株依旧,cpu也拔下重植株依旧,更换cpu供电芯片95831依旧,连上下管电容都换了,进水的地方那些元件也都换了,IO 930QF A1也换了。现在是大多时候能够亮机,偶尔不亮机掉电,出独显电压不出集显电压,板也烤了一个多小时,问题依旧。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头疼了

网友:
路过的大哥给点建议啊,帖子别一发出去就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