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系列显示器 黑屏问题

楼主(2013-12-05):
三星s系列显示器 黑屏问题 更新固件  总显示最新版  不需要更新

网友:
是软件问题?不是硬件??

网友:
更换一条三星原装的VGA线,我也遇到过,换了原装的线就好了

网友:
仔细查查百度啊

网友:
换个显示器到主机上,看是主机问题不是显示器问题?如果是主机问题,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如果是显示器的问题,可能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