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P5KPL-AM SE 开机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3-12-05):
台式机P5KPL-AM SE 开机15秒自动关机,刷BIOS无用故障一样,报错提示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RD,主要是说USB有过流问题,又找不到图纸,无从下手,哪位高手有图纸怎么检查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前置usb短路,把主板的前置usb拔掉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成,都拔掉的;

网友:
USB口供电缺失, 数据线上的上拉排阻坏, 还有就是前置USB短路

支持这个回复~··就是这样的

网友:
测usb是否有5v供电。

网友:
usb供电和上拉电压查一下有问题吗

网友A:
查过了,问题解决了,把PS/2上加个帽子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恩,以前修过这样的故障,结果就是跳线问题

网友:
恩,以前修过这样的故障,结果就是跳线问题

网友:
是不是只有华硕主板才会这样,其它的主板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过了,问题解决了,把PS/2上加个帽子就可以了

PS/2原来没有帽子吗? 那个好像是5V和5VSB电压切换的跳帽吧 怎么会影响到USB呢

网友:
ASUS 主板的通病吧

网友:
呵呵  华硕的通病  有些是USB跳线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有人修过,在VGA口旁边跳线你看看

网友:
呵呵,我也只看见华硕主板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讲到了重点。。。但是华硕的最爱坏的还是排阻,接下来我就把下面这两样好东西送给你了,希望你把那个PDF看完,你就回修此类故障,还有一个是点位图

P5KPL-AM SE 2.00G.rar

网友:
跳帽是管双路供电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