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43G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3-12-05):
      新手发帖,有点啰嗦,文中可能有错误,希望同学们指正哈,我这块板子修的时间有点长,我只是把我的维修过程详细的记录下来,这块板子走了不少弯路, 希望同学们借鉴一下,引以为戒,少走弯路。
      如题,接到一款邵阳E43G的机器,集显,82801IBM的南桥,EC:IT8502   版号  DA0LE9MB8E0  REV:E。

      不是直接客户,也没有问什么故障。没办法,自己上电测试吧。拔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5A,感觉有点偏高,按下开关,机器和电流毫无反应,和没按开关的感觉一样的。不测了,直接拆机。把开关线取出来仔细一看,那个高兴啊,开关线上明显折断线了。

       找到图纸,看看能不能触发吧,9脚是开关脚。短接地,呀!!!电流从0.05升到0.13又降到0.05了,整个过程持续大概0.5秒的样子。不触发,空欢喜一场。
      万用表测吧,3、5V有了,测EC的待机条件吧,EC待机供电,待机时钟,待机复位全部正常,那该读取程序了吧。现在也不知道程序有没有损坏,就先当BIOS程序没问题吧。下面查一下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也正常。

       下面到合盖开关,图中搜到LID信号,1脚居然没电压。1脚没电压就不对了呀,现在正常的话3VSUS就该出来了。按照常理,EC待机供电,时钟,复位,程序之后,就该发出SUSON信号开启3VSUS了,怎么会没有呢。
       赶紧查一下南桥的待机电压: VCCSUS3_3,V5REF_SUS ,都没有出来,南桥待机是EC发出的S5_ON信号开启的,心里纳闷了。难道是BIOS程序出错了?先刷个程序试试看,还得依靠强大的迅维网,一共下载了四套BIOS程序,只能碰运气了,一个一个试,结果很失望,四个BIOS程序,电流都没变化,桑心啊,我的下载分。这个情况只能在刷回去了,幸好之前的有备份,等下上传。难道EC坏了,换个试一下,故障依旧。

       到这步久没头绪了,不管了,先干南桥再说,干完之后,故障依旧,刚好老板有这个南桥,就直把南桥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在这里感谢一下广西玉林的李同学,他告诉我,广达的板子是触发之后才有南桥待机。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我好像想起来饼哥说过的什么。触发瞬间测,果然有南桥的LID信号,南桥待机电压也有了,RSMRST#信号也出来了,待机电压算是正常了,可是到这步都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之前还在纳闷这个问题是算不触发还是算掉电,之前一直是按不触发对待的,重点放在RSMRST#之前了,现在来看因该是掉电,继续测,开机瞬间,内存供电出来了,总线VCCP没出来。先查吧。

     查一下PU9的工作条件,2脚 9脚  13脚 应该都是一样的5V,可是只有9脚和13脚是5V   2脚成1.3V了,其实一开始就测过这里了,当时觉得1.3V不正常,只是有点怀疑,没太在意,后悔啊,浪费了好多时间。可能是芯片内部短路了,把芯片和上管吹下来,上电测试,2脚仍然1.3V,哪来的1.3V啊,芯片都不在了,就一个电阻PR77和一个PC146,难道电阻和电容分压了不成,测一下电容,也不短路,算了,干脆把PC146取下来吧,一个滤波电容也没事,果然好了,装上芯片和上管,正常开机了,妈呀!弄到最后就一个陶瓷电容的问题,折腾死了。
   迅维网上个下载几个BIOS程序都不能用,把这个好的上传,怎么操作呢?

 会员1137686300鑫豆2024-9-20 00:35

网友:
BIOS资料明天上传。

网友:
鸟蛋  很给力  扎实的理论 目测此贴必火 超超出品 必属精品

网友:
修的 不容易  修好也很不错

网友A:
芯片和上管取下来主供电不会直接下来么?????

网友:
理论很扎实,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和上管取下来主供电不会直接下来么?????

那个是产生总线供电的PWM芯片,取掉它,要连同上管一起取掉,因为上管G极不能空脚上电,会烧元件。你说的那个主供电,就没到这里,不会影响其他的地方,这只是判断此处是否短路引起掉电。

这里 上管G极空脚上电的话 会失去 电压控制作用的 也会引起 本身 击穿短路
上管G极空脚的话 会失去 电压控制作用的 也会引起 本身 击穿短路

网友B:
楼主霸道啊。桥都干了还不死心还修。最后还修好 了。值得我们学习。。。  学习经验。

支持 反对

网友C:
初出茅庐,好多小问题呵呵,。思路不够果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霸道啊。桥都干了还不死心还修。最后还修好 了。值得我们学习。。。  学习经验。

呵呵,刚好今天比较闲,修那么久有点不死心,要是忙的时候可能早放弃了。

网友D:
触发0.05到0.13掉电 应该说明触发成功了,先最终修好了!这也是个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出茅庐,好多小问题呵呵,。思路不够果断

时序还在看,好多信号没理解透彻,慢慢攒经验。

网友:
        0.05到0.13掉电,不应先考虑触发   应考虑板子是否缺电压,但楼主最终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发0.05到0.13掉电 应该说明触发成功了,先最终修好了!这也是个宝贵经验!

确实是这样,有经验了。呵呵

网友:
待机不会出来SUSON更不会有所谓的3VSUS

网友:
电流从0.05升到0.13又降到0.05了,整个过程持续大概0.5秒的样子

能这样子,就证明已经有触发动作了,能触发上电了,就证明前面南桥待机的条件都大致上可以确定正常了,应该直接去考虑缺电压了

网友:
很好,谁修机器时没走过冤枉路呢?主要是积累经验。下次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
楼主,到底是哪个电容坏了,滤波电容坏了9脚应改电压偏低才对呀

网友:
有的时候 表反映的太慢 看似没出电压 其实已经出来了 只能用示波器  才能抓到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 ,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