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无待机电压维修求助?

楼主(2013-12-05):
前几天接到一台DELL M4040 AMD独显 板号:10265-1 DV14 的机子,待机0.06A电流,不能触发且无待机3V和 5V,测量各大电感阻值没发现短路,主板EC和BIOS被人动过,首先查EC的待机条件(NPCE795PA0DX-GP-U )(1)供电,102脚的AVCC电压3.2V,(2)时钟,EC旁边没发现有晶振,应该是南桥给EC提供32K的频率,77脚PCH_SUSCLK_KBC用万用表量有0.4V的电压(3)复位,85脚的ECRST#有电压3.2V电压;(4)程序,用示波器测量BIOS芯片1脚 7脚和8脚有3.2V的电压,而2脚,5脚 6脚的却没有波形,这时我想可能是BIOS程序坏了,在论谈上下了几个程序刷上去结果还是一样,没办法手上还有一个同型号的EC换上去,故障依旧,再耐心查查EC到BIOS芯片的四条EC_SPI线路也正常没有开路,没办法了,这个修不起来先不管,再查EC的其它待机条件吧;(5)LID ,17脚LID_CLOSE#有3.1V电压;(6)ACIN,这个在EC引脚旁没找到,后来看到EC图纸下面标识AC_IN#_KBC经过R2763转变为PSL_IN1于是测量73脚PSL_IN1有电压3.2V.当查到这里的时候我认为如果没有搞错的话,EC就是没有程序,导致不能触发,所以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拆下我下一步该怎么查?再后来我又看到图纸的99页有时序就又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查:当查到KBC_ROM_STRAPS这个刚开始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上网一查应该也是程序的意思,那就再次证明了还是EC没有读到BIOS的程序。但我BIOS也刷过了,甚至BIOS芯片也换过了,EC也换过了,而且BIOS到EC的线路又正常,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求助中?

网友:
bios最好刷一遍

网友:
待机0.06A电流,主板有微短,先修3V,5V

网友:
BIOS资料在论坛上下了N多个,也刷过N多次了,还是老样子,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处理待机部分 先把3 5V搞出来在说触发的问题了

网友:
对着图片一点点的修  先把电压找出来

网友:
有点难度,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我刚开始也认为待机电流0.06A是有微短路,但把BIOS芯片取下再通电待机电流就只有0.01A了,我当时还一陈欢喜以为是BIOS芯片本身坏了,换了一个刷了程序通电还是0.06A,傻眼了

网友A:
控制3V和5V的电源管理芯片是TPS51125A查了它的工作条件16脚VIN有电压20V、8脚和17脚VREG分别有3.2V和4.98V,1脚ENTRIP1有电压1.51V,6脚ENTRIP2有电压1.81V且3脚的VREF也有1.99V的电压,换了一个TPS51125A故障还是一样,没3V和5V

网友B:
13脚;EN0有电压吗?

网友:
把3v 5v  线性后级不相关的都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脚;EN0有电压吗?

这个13脚应该是 控制芯片 线性电压产生的主 开启 信号

网友:
  没有PWM 3 5V 我感觉应该拆上管测G级有没有5V 如果有的话推断是自举电路或上管坏,没有的话,你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3V和5V的电源管理芯片是TPS51125A查了它的工作条件16脚VIN有电压20V、8脚和17脚VREG分别有3.2V和4.98V, ...

测量下 待机 3V5V电感和 转换 MOS管的对地 阻值 情况 可以 用烧鸡法解决故障 试下

网友A:
13脚ENO有3.19的电压

网友:
主要问题应该还是在待机芯这块,慢慢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3脚ENO有3.19的电压

你这待机电压0.06明显待机电压高 正常这个机器待机应该是0.01或0.02 有微短路现象 PWM 3V  5v  没有 最好先打一下电感对地阻值测看是否正常 如不正常
可以 把电感断开 看是前极短路还是后极  如果是前极短路 主要查上下管 和自举电路 如果后极短路 可以烧鸡来的快些

网友:
这类问题我是搞不懂的。还在学习中。。。。你不妨观察一下主板上有木有断线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待机电压0.06明显待机电压高 正常这个机器待机应该是0.01或0.02 有微短路现象 PWM 3V  5v  没有 最好 ...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待机芯片吧  ,是这个意思不,那样用烧机法

网友:
两个电感的阻值分别是:538和463这里量不出有短路

网友:
3v和5V的电感阻值分别有463和539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脚;EN0有电压吗?

有3.2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待机电压0.06明显待机电压高 正常这个机器待机应该是0.01或0.02 有微短路现象 PWM 3V  5v  没有 最好 ...

3v 5V电感测量多次都没有发现短路,阻值都有四五百,能找到烧那里就好啦

网友:
拆掉3V和5V的上管再测量G级都没有电压,芯片换过;3V和5V的电感阻值都有400多和500多,没有发现短路,不知往哪儿烧?

网友A:
拆掉3V和5V两个上管再测G极没有电压,芯片换过;两个电感阻值都有400多和500多,且没有芯片明显发热;

网友:
如果待机IC工作条件满足,要么拿示波器抓3  5V电压,看有没出来。或者看下反馈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看G的波形啊 看芯片问题还是管子问题

网友:
自举升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3V和5V两个上管再测G极没有电压,芯片换过;两个电感阻值都有400多和500多,且没有芯片明显发热;

楼主,你可以 测量下两个 上管 G级的对地阻值 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待机芯片吧  ,是这个意思不,那样用烧机法

这位兄弟 说的PWM 3V  5v正是 待机芯片  工作的3V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