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图纸 示波器5分钟快修ACER 4741G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3-12-05):
     多日没发笔记本维修帖了,终日忙于数据恢复。这一年就要结束了,学徒也要回去开店了。平时这些机器都是他们负责维修,如今我只好亲自动手了,基本每天我要修5块板,今天就挑一个有意思的写个帖子吧。下面言归正传。
型号:ACER4741G
主板:纬创JE40-CP
构架:I3+HM55+NV独显
故障描述:通电有待机电流,不触发,表面上不触发,其实已经有触发动作了,电流从0.02跳到0.05反复。
    维修这种故障,我一般不看图纸,因为心中有图胜看图!从前面故障描述我们知道,机器待机条件基本具备了,示波器直接测量3V 5V待机即可或者EC ROM的PIN1脚有数据传输。机器由待机0.02按开关后变成0.05更加证明了待机没有问题,那么为何电流无法上升呢?我们知道纬创有类似于广达的3V 5V待机到运行电压转换MOS。我们首先测量触发后MOS有没有正确输出3V 5V。如下图:

    图中是3V电压进过MOS切换后的电压,明显不对,最大值也就2.48V并且一直保持这个波形,这就可以看出他的控制级波形也是不对的,如下图:

    控制级和输出级等同,5V电压我们测量也是如此,这种在维修纬创和广达板中我们经常会遇到,90%都是后级短路,但是没有严重短路,我们可以用表打一下对地阻值来判断是哪一路出现了短路,这里我们全程只用示波器。
    如何使用示波器判断这种短路是3V 负载短路,还是5V负载短路,其实只要测量 3V 5V 待机电压波形便知。如下图:

    图中是3V待机电压的波形,正常是平直的,不会出现图中的情况,而5V待机波形是平直的,这就证明了,是3V负载导致的短路,接下来直接用烧机法就可以准确的判断位置了,在3V 切换MOS处接上可调电源,调到3.3V直接就是大电流,用手去摸,就能很快找到故障点。

     此案例机器的最终故障点是上图中的C359小电容漏电导致,直接去掉即可修复这个故障,整个修板用时不到5分钟。故障精确到一个点。

 会员1494630300鑫豆2024-11-3 10:09

网友A:
羡慕啊。。。我的泰克TDS220没发现怎么截图波形啊

网友:
这种开机过程掉电的,用示波器可以比较准确地测量出故障点。不过用万用表也能测个八九不离十。

网友B:
3V切换MOS啥意思。转换还是3V电感啊

网友C:
教你们一种检测方法,你们就装大蛋了,这么检测那么检测的。不教你们吧,你们一个蛋也整不出来,鄙视某些人做法,虚心学一下得了。

网友:
小明,你又顽皮了哦

网友D:
“我们知道纬创有类似于广达的3V 5V待机到运行电压转换MOS。”这个是在月饼老师的视频里学习到的。

网友:
这示波器使用的真牛

网友:
3v 电感阻值应该是偏低的,直接烧机可以查到,不过楼主用示波器确实很强大

网友:
3v 电感阻值应该是偏低的,直接烧机可以查到,不过楼主用示波器确实很强大

3v转换电压短
你没看帖吧。不是3V短路,是3V转后级再短路,电感值肯定正常。

网友(点评):
所有厂家都有这样的设计!

网友:
可以拜师吗?

网友:
哈哈   超级版主发好贴了   对新手很有帮助  对我们只有加强记忆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就能知道哪短路,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还只知道打阻值来判断,长见识了。

网友E:
为什么那待机3v短路用示波器抓波会掉一下然后又上去啊,那是什么意思啊 短路不是应该掉下去之后就上不去了吗

网友F:
楼主不仅修得好,而且写的也很好,思路清晰明确。整个过程都是用示波器来表达,我们这种不会用示波器的人也看得懂过程。但是有两点要请问下。第一  “我们知道纬创有类似于广达的3V 5V待机到运行电压转换MOS”这句话真心看不懂,可以解释下吗?第二 “图中是3V电压进过MOS切换后的电压”这个的电压指的是3V待机电压在按开关后转换成其他的3V电压吧?若有其他的高手能帮忙解答也是非常感谢的!

网友:
楼主可以解释下楼上的吗

网友G:
小俊版主的示波器真厉害

网友:
电压转换的MOS管啊 比如3VALW--------+3V等等  这样的!~

网友:
这款机子是不是有通病  bios坏了或CMOS没电

网友:
高手修板,就是不同凡响,虽然没看懂..但是以你为榜样,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切换MOS啥意思。转换还是3V电感啊

就是3V待机电压转换 MOS管

网友H:
我只会用万用表判断短路的问题  示波器不会搞这个

网友:
没学过理论,看得一头雾水啊

网友I:
我们知道纬创有类似于广达的3V 5V待机到运行电压转换MOS。我们首先测量触发后MOS有没有正确输出3V 5V。       这句话怎么理解的啊   大神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学会用示波器修机器呢

网友:
N53DA图纸有吗

网友:
见过牛的,没有见过你这么牛的,

网友J:
谢谢指导,如果出现后级微短的情况,电感对地阻值应该变化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指导,如果出现后级微短的情况,电感对地阻值应该变化不大吧?

是的,后级如果出现微短的话,一般是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失效漏电造成的。 手摸的话会严重发烫,可以用排除拆件法解决问题。

网友:
又偷学了一招  示波器修供电短路过流  牛呀

网友:
大侠真的是名不虚传啊,

网友K:
这个3V的电感阻值会低的,直接烧 也可以的。不过楼主的设备好啊。呵呵

网友:
示波器抓瞬间就是好,也要进一台。

网友:
楼主示波器那里买的啊。。

网友:
很多机器  滤波电容漏电测线路对地阻抗是测不出来的,一般烧机很容易感觉到那个发热,可惜俺不会用示波器,自己家有一个,可惜了这个神器

网友:
示波器 用到这种境界 佩服  多多看看 希望 也能达到这种境界

网友:
哥,你太牛逼了啊!别的方法可行不假,谁能像你独新法?

网友:
楼主这手示波器打的很好..

网友L:
江湖有高人呀……一剑封喉……直接秒杀! 我们又测这个,又换这个。弄老半天,才找对思路。找到问题点……佩服呀!

网友:
只会用万用表。。 对于示波器还是很想学习的。。

可惜没有。。

网友:
用最大电流去烧吗

网友:
     多日没发笔记本维修帖了,终日忙于数据恢复。这一年就要结束了,学徒也要回去开店了。平时这些机器都是他们负责维修,如今我只好亲自动手了,基本每天我要修5块板,今天就挑一个有意思的写个帖子吧。下面言归正传。
型号:ACER4741G
主板:纬创JE40-CP
构架:I3+HM55+NV独显
故障描述:通电有待机电流,不触发,表面上不触发,其实已经有触发动作了,电流从0.02跳到0.05反复。
    维修这种故障,我一般不看图纸,因为心中有图胜看图!从前面故障描述我们知道,机器待机条件基本具备了,示波器直接测量3V 5V待机即可或者EC ROM的PIN1脚有数据传输。机器由待机0.02按开关后变成0.05更加证明了待机没有问题,那么为何电流无法上升呢?我们知道纬创有类似于广达的3V 5V待机到运行电压转换MOS。我们首先测量触发后MOS有没有正确输出3V 5V。如下图:

    图中是3V电压进过MOS切换后的电压,明显不对,最大值也就2.48V并且一直保持这个波形,这就可以看出他的控制级波形也是不对的,如下图:

    控制级和输出级等同,5V电压我们测量也是如此,这种在维修纬创和广达板中我们经常会遇到,90%都是后级短路,但是没有严重短路,我们可以用表打一下对地阻值来判断是哪一路出现了短路,这里我们全程只用示波器。
    如何使用示波器判断这种短路是3V 负载短路,还是5V负载短路,其实只要测量 3V 5V 待机电压波形便知。如下图:

    图中是3V待机电压的波形,正常是平直的,不会出现图中的情况,而5V待机波形是平直的,这就证明了,是3V负载导致的短路,接下来直接用烧机法就可以准确的判断位置了,在3V 切换MOS处接上可调电源,调到3.3V直接就是大电流,用手去摸,就能很快找到故障点。

     此案例机器的最终故障点是上图中的C359小电容漏电导致,直接去掉即可修复这个故障,整个修板用时不到5分钟。故障精确到一个点。

 会员1494630300鑫豆2024-11-3 10:09

同意楼主!
经本人证实此电容为通病。。。望后人好修之

网友(2014-01-26):
在城市开的店,还是县城啊?维修量叫人羡慕啊,我有一天有活,有一天或者两天就不来一个修的。哎
其实这种故障很多同行都能修,只是很多人不会这种方式去检测而已,楼主是教我们用高科技检修,呵呵

网友(2013-12-05):
这种开机过程掉电的,用示波器可以比较准确地测量出故障点。不过用万用表也能测个八九不离十。

万用表只能初步 测到电压跳变过程 情况

网友:
为什么那待机3v短路用示波器抓波会掉一下然后又上去啊,因为待机正常啊,后级短路是触发以后才发生的,触发后级短路保护,所以又回到待机状态了。你误把待机3v当成是RUN 3V了。

网友(点评):
一种供电方式,要么不没修过笔记本,要么不会看图纸。

网友(点评):
我们知道纬创有类似于广达的3V 5V待机到运行电压转换MOS就是将待机的3V 5V触发的转换成运行时需要的3V 5V,这种设计也是为了待机时省电。还有你问的第一和第二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小小白,加油哦。

网友:
3V5V出来那里是+3VPCU+5VPCU这个电压是待机和正常工作时都有的 后面会再有MOS管控制它(后面出来的3V5V就是+3VS5 +5VS5)的输出给负载供电待机的时候是不给后面的电路工作的开机的时候才开启的

网友:
小弟正往楼主级别奋斗中……多借鉴一些别人的经验,让自己受用,相信我也能行的

网友:
什么时候才有lz这种技术呢

网友:
看来要加强示波器学习了!

网友:
这就是秒杀啊   楼主的 示波器型号? 敢问是?

网友:
不好意思,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3v 电感阻值应该是偏低的,直接烧机可以查到,不过楼主用示波器确实很强大

这里3V转后级再短路的话,转换MOS管的对地阻值一定也会异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管后短路,测后级不就测出来了么,还需要看3V 5V波形?

管后短路其实用烧鸡法解决故障更加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想问一下版主的就是,如果机器后级有短路,一般都是触发上电后掉电后不能触发吗?一般缺电压才会反复重启 ...

你说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行,有些机器 桥工作复位不正常也会反复重启的 。

网友:
超级版主,一般都秒杀。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M:
3v 电感阻值应该是偏低的,直接烧机可以查到,不过楼主用示波器确实很强大

额,不好意思,饼哥,我仔细看了下,确实是3v转换mos管后极短路,纠正下,是我看错了....

网友:
,不好意思,饼哥,我仔细看了下,确实是3v转换mos管后极短路,纠正下,是我看错了

网友:
楼主   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     厉害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呀。谢谢分享

网友:
有经验就是不同了

网友:
示波器使用的真牛

网友:
广达的机器掉电一般都是有些电压没起来或后级短路引起,触发到0.05就掉,说明S5状态下的电压都可能没出来,不然电流不止这么小!楼主功底深厚

网友:
真的很精彩啊 厉害佩服

网友:
楼主图看得多呀。向你学习

网友:
内心很佩服大师的干练,牛!有个问题还望赐教:就3V_S0后继短路,转换MOS的控制极怎么也会掉呢?并且有你的图应该是同时的,转换MOS的控制极有SLP_S3控制的,这个信号有桥发出的呀?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得超棒。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说得不对,也不要扣我分哦,因为的确是没几个积分。
一般待机3v切换成后继3v的控制级一般都为15v,或者12v电压,如果切换MOS管的控制级和输出级电压相同,且5v切换的情况相同,是不是可确定有切换mos管G、S击穿的喃,如果只是把后面短路的电容换掉,而不把被击穿的MOS一起换了,我有点怀疑你的机子能不能正常上电哦。。。。

网友:
如果 对地 值偏低的话 3V待机电压的波形 输出也会保护或不平稳的

网友P:
楼主是测的电感处的波形,当后级mos管导通时电压就掉下去了,因为是mos管后面短路,而在瞬间mos管就保护截止了,电压自然又起来了

网友:
高手在发间呀

网友:
高手呀,神器耍的这么好。膜拜

网友:
楼主抓波技术很强悍,期待有一天自己也那么厉害

网友:
楼主你不简单呀 够速度的呀 希望你多多发帖呀

网友:
看得不是很懂。

网友:
好  确实好 请问我的泰克2235模拟示波器能达到你的那个水平吗我只修主板电源  没怎么修笔记本不懂

网友:
楼主这思路,这修的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果断加分、收藏!

网友:
貌似 是高手啊、

网友:
我们这些小白什么时候才能达到LZ的境界。。只用示波器就能判断故障所在。现在我对示波器还是一窍不通。。。。。

网友:
要好好学习呀多多研究啊

网友:
有示波器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还得要熟练的运用。

网友:
正是牛嗨,不用图纸就可以修复这种问题,人才

网友:
没有用过示波器来检测这一类故障,看来示波器的作用非常大啊,还没有形成习惯,唉,我的是模拟波啊

网友:
元老级别必是精品

网友:
牛人就是这么牛。

网友:
我看了这么多帖  是第一个看到楼主的帖子是最好的      直得表扬

网友:
哎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不过也得放在有技术人的手里才能显示出牛逼的效果

网友:
唉 看来要整个示波器了

网友:
不错呢, 可以教我怎么烧机法不,。谢谢

网友:
一个小电容引发的血案

网友:
楼主的波波用的是挥洒自如啊

网友:
传说中的烧鸡大法!果真厉害

网友:
做到心中有图 徐老师经常说 以前我不信  现在信了

网友:
看楼主的个人店面网站真牛啊!!!连锁的哈!

网友:
电流波动跳,一般都是后极短路,什么转MOS 3V电压,搞得好像是很专业一样

网友:
这个波形有点看不懂...没用过示波器..只能光看..

网友Q:
烧是最快的办法 但会烫到手 有时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学习了 还不会用示波器呢

网友:
怎么调的? 我的示波器就是抓不住

网友:
这也太牛了吧,不要跟我说你是工厂出来的。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厉害,如果是我的话估计是先换管理芯片

网友:
短路一般的比较好修  不过楼主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经典之作 示波器是很好的维修工具

网友:
牛人,具体怎么个烧鸡大法

网友R:
示波器维修起来就是方便啊

网友:
高手,秒杀呀

网友:
楼主厉害啊  高人啊

网友:
说的好心中有图胜过看图

网友:
求教示波器看短路的方法!!

网友:
高手哦,思路非常清昕

网友:
恩学习了,那个示波器好像有点牛X

网友:
又学了一招示波器的使用技巧!

网友:
厉害,版主好长时间没看到你的硬盘大作了

网友:
要确定 切换MOS管 GS 是否击穿的话,可以测量 两级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如果GS相通的话,场馆一定是短路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烧是最快的办法 但会烫到手 有时 还有别的办法吗

可以用点松香法 ,后级有发烫短路的元器件 上电就会冒烟,故障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知道纬创有类似于广达的3V 5V待机到运行电压转换MOS。我们首先测量触发后MOS有没有正确输出3V 5V。     ...

就是测量MOS管后级转换输出的运行电压 是否正常

网友:
高技术,楼主数字示波器测得出来这种现象吗

网友:
高手厉害  只看了个大概  没看太明白

网友:
这什么示波器这么牛

网友:
敢问楼主是哪路神仙

网友:
俗话说二级3 5 v

网友:
楼主厉害  上次修你这种故障没修好   这次学习了

网友(2014-01-04):
膜拜啊,示波器使用太牛了!

网友:
3V后继有短路,波形不对

网友:
看来我们学习的路,还很长呢。版主能把各代工厂的套路,都给新手们总结下吗。将非常感激。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转换的mos管,没有图纸大神们在测量的时候有大概位置么?有的话请告诉小弟下

网友:
我该换示波器了

网友:
一修的机器的故障还是比较直观的,

网友:
功力太高了,设备也好

网友:
示波器,俗称“神器”加分,迅维的示波器年底促销,大家快动手啊

网友:
楼主还收不收徒弟呀。。。不要工资包吃住就行。。。人品好

网友:
学习路过,示波器不懂,怎么看啊

网友:
致敬!精辟易懂!

网友:
其实这样的故障用万用表就修了,楼主波波很好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楼主不看图纸怎么知道是待机转换的mos管啊~

网友:
这个电容的编号是C360  开始看的时候还以为是359呢  楼主圈的不太好

网友:
确实是大师级别的人物,学习了

网友:
用波形判断 好方法 平时一般都用烧鸡的法子

网友:
高手在民间那  学习啦

网友:
一直不会用波波,过年好好学学

网友:
好厉害的高手呀

网友:
现在修机没图纸 真不会搞了

网友:
呵,,,好方法.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用示波器判断故障,这个是示波器应用的经典案例.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我还不会用示波器来/。

网友:
楼主的技术咱不怀疑,貌似修这个故障也用不着示波器!普通故障,没看出哪里有意思。。。

网友:
这种开机过程掉电的,用示波器真的可以省很多的时间

网友:
有理论有思想有文化

网友:
看了说的好坏不一的说法 总之是学习到一点东西 谢谢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啊 小弟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啊 我们老板都不给配 示波器的

网友:
高手,虽然坏的小东西,但真心不好查,希望楼主多发点这样的贴,您在哪做的,可以拜师吗?

网友:
l楼主功底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不看图就能修,是维修站的吗?

网友:
高手啊 我现在都没见过示波器

网友:
真厉害我的没波形

网友:
其使用万用表测阻值看不正常,直接烧就行,一般测信号采用示波器,没不必要动不动就用啊

网友:
确实是师傅级别的佩服

网友:
关键在于楼主平时善于总结

网友:
示波器用的出神入化,还是经验多吓人呀

网友:
示波器我只用了几次唉,羡慕楼主啊

网友:
这个很牛啊!受教。多学习了一种检测方法!

网友:
大师界别的,我正在学习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只会用万用表判断短路的问题  示波器不会搞这个

万用表测短路,是打各项电感的对地阻值嘛?裸板静态测量所有电感都应该有数值对吧。

网友(2014-02-11):
"电流从0.02跳到0.05反复"指的是按开关后电流从待机时的0.02上到0.05又自动掉回到0.02然后又自动上到0.05不停地这样循环下去吗?

网友:
不错  示波器的确厉害

网友:
高手啊,示波器用到一定境界了 啊,修了几年了,打算上个示波器,以前感觉示波器只是修信号的,实在修不好就直接放弃或者换班了,

网友:
忘了问一句,楼主的示波器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虽然看不懂怎么用示波器,但还是顶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控制级和输出级等同"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嗯,马上准备入手示波器,就当学学经验。不过你这截图是瞬间触发的吧,周期调长了,还是锁波后再往左调整的,嗯,没事啦,到时候用用就清楚了。

网友:
碰见大神了好羡慕!!!!

网友:
  特来学习,示波器确实好用。

网友:
测试点到位,工具到位,修起来快

网友:
这个必须顶,哎。只有羡慕下!加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切换MOS啥意思。转换还是3V电感啊

3v待机电压转换运行电压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教你们一种检测方法,你们就装大蛋了,这么检测那么检测的。不教你们吧,你们一个蛋也整不出来,鄙视某些人 ...

这位楼主在说什么?不太懂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羡慕啊。。。我的泰克TDS220没发现怎么截图波形啊

按一下"RUN/STOP"键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楼主主要做数据恢复么    受数据恢复的学徒么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种开机过程掉电的,用示波器可以比较准确地测量出故障点。不过用万用表也能测个八九不离十。

“这种在维修纬创和广达板中我们经常会遇到,90%都是后级短路,但是没有严重短路”,示波器固然重要,但楼主的经验对快速修好这块板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B:
3V切换MOS啥意思。转换还是3V电感啊

“在3V 切换MOS处接上可调电源”指的是在3.3V转换MOS管(8脚N沟道MOS管U56的S极)的输出极接上可调电源

网友:
又学习了 判断手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知道纬创有类似于广达的3V 5V待机到运行电压转换MOS。”这个是在月饼老师的视频里学习到的。

主板对电压的需求非常多,要求也非常高,光有电感电压或者原始电压还不行,还要有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M:
3v 电感阻值应该是偏低的,直接烧机可以查到,不过楼主用示波器确实很强大

电感3.3V和转换3.3V之间有一个正常的MOS管隔着,除非MOS管的S极和D极之间有短路,否则是不会导致3.3V电感的对地阻值偏低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那待机3v短路用示波器抓波会掉一下然后又上去啊,那是什么意思啊 短路不是应该掉下去之后就上不去了 ...

我想问一下超级版主:最后一张波形图即电感3.3V的波形图是在板子始终处于待机状态下测的还是在从待机到按开关后这个过程中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仅修得好,而且写的也很好,思路清晰明确。整个过程都是用示波器来表达,我们这种不会用示波器的人也 ...

对于第一个问题,不仅纬创和广达,可以说全部的主板吧,不仅有电感电压或者原始电压,也还有转换电压,那么就有转换电压的MOS管;第二个问题,你理解的是对的,就是3.3V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俊版主的示波器真厉害

不知道是泰克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个机电容坏还真没见过

网友:
有示波器 就是不一样呀

网友:
支持!!帮忙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是测的电感处的波形,当后级mos管导通时电压就掉下去了,因为是mos管后面短路,而在瞬间mos管就保护 ...

如果版主是在从待机时到按了开关后这一过程中测到的波形,你这种解释可以行得通;如果版主没按开关,那么MOS管就不存在导通了,也就不存在MOS管在后级短路瞬间保护截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谢谢分享,很好的方法,不过我不没有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查找了,不知在用万用表查找是3V还是5V短 ...

凭经验判断对地阻值是否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U: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下 3V 和5V 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来判断,  一般对地阻值 短路的话 , 电感后级相连的滤波 ...

如果电感后有滤波电容漏电或击穿,就会导致电感的对地阻值偏低,上电后电感的输出电压就会被拉低,然后相应电路就会进入短路保护状态

网友:
一般都是用表打对地阻值,那路短,直接烧

网友:
*脏话*,这么强大。羡慕死了。把示波器用到这个份上,我真的是无语了。。。。。只能膜拜

网友:
虽然没有示波器 还是 认真的 看完了 谢谢 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示波器维修起来就是方便啊

有些用万用表检测不出来的故障,用示波器可以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3V的电感阻值会低的,直接烧 也可以的。不过楼主的设备好啊。呵呵

是3.3V转换MOS管的输出极有短路,且该转换MOS管本身又是正常的,所以3.3V的电感的对地阻值不会偏低,且该电感上的3.3V电压不会有明显异常,故在该电感上直接烧机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江湖有高人呀……一剑封喉……直接秒杀! 我们又测这个,又换这个。弄老半天,才找对思路。找到问题点…… ...

修得多,经验就多,对有些故障就可以进入秒杀级别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就能知道哪短路,真牛

网友(2014-04-20):
5分钟能搞定?????吹的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V:
那是不是所有的供电都可以这样烧呢、、、?例如,烧总线供电那里,把可调电源调到1.05V,接上管的S级或下 ...

首先要确定有短路,然后再采取烧机法,基本上对所有的供电有短路的都可以采取烧机法,但一定要注意电压和电流的大小,免得因可调电源的电压或电流过大,导致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S:
首先要确定有短路,然后再采取烧机法,基本上对所有的供电有短路的都可以采取烧机法,但一定要注意电压和 ...

谢谢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学习一下下!!

网友:
版主神威,但本人一点不明,请指教:“控制级和输出级等同,... 90%都是后级短路”
如果是我看到控制和输出的波形类似,我可能会想到是前面的控制信号有问题,所以才会导致后面的输出下来了。
或者双路抓波,看谁先掉下去,不过这不太好抓

网友:
还是贵的示波器好,我们用的安泰信的,杂波又多,而且又不准,,修的很头痛

网友:
嗯 都没有用过示波器 都是用万用表检测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S:
我想问一下超级版主:最后一张波形图即电感3.3V的波形图是在板子始终处于待机状态下测的还是在从待机到按 ...

这个还要问吗?肯定是触发瞬间才能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还要问吗?肯定是触发瞬间才能测到

谢谢你的回复,根据某位楼主的观点“为什么那待机3v短路用示波器抓波会掉一下然后又上去啊,因为待机正常啊,后级短路是触发以后才发生的,触发后级短路保护,所以又回到待机状态了”,我更加确信你的回复是正确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位楼主在说什么?不太懂耶

同感,听不懂,这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
燃气热水器PSP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暂时还没遇到这个故障。

网友:
新手表示还不会使用示波器  ,看到楼主这样的高手无私奉献真是感激

网友:
楼主技术牛啊,可问楼主数据恢复也是在迅维学的吗,

网友:
支持一下,我有一片主板开机掉电,偶尔还能点亮。

网友:
数字的示波器分辨率看着很别扭,有点不习惯

网友(2014-05-31):
多谢楼主飞翔    以后希望这样的帖子多一些    大家都好进步

网友(2014-03-04):
你所说的最大电流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X:
修这故障算是浪费示波器了。。

示波器很多同行都不太会用,版主是在教我们学会用示波器来检测故障,我们应该感谢版主才是!

网友:
.。。p写的非常的好。。。。我们示波器还没有。。。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想问一下版主的就是,如果机器后级有短路,一般都是触发上电后掉电后不能触发吗?一般缺电压才会反复重启 ...

你所说的“缺电压”指的是“欠压”吗?

网友:
高手 是不是 每一个机器都这么修的啊

网友:
好帖子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网友(2014-04-18):
修得很不错呀,学习了

网友:
哇 真是高手啊 不愧是有徒弟的人

网友:
楼主实在是高!!!

网友:
学习了我是个新手

网友:
楼主真是NB的人啊

网友:
在3V 切换MOS处接上可调电源,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S:
“在3V 切换MOS处接上可调电源”指的是在3.3V转换MOS管(8脚N沟道MOS管U56的S极)的输出极接上可调电源

这样也可以,看来真应了那句话,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2014-07-05):
太厉害了 最后能不用烧板发吗

网友:
看完这个精华贴,也把我这个机器搞定,什么都没用……撬掉就OK了,感谢大神们,崇拜!

网友:
话说从没用过示波器,貌似很牛B的样子

网友(2014-09-11):
lz好手法,不过还是要基于lz强大的实践经验啊。

网友:
版主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楼主怎么学的示波器啊,这么厉害

网友:
我以为楼主的数据恢复一流原来维修也是高手啊佩服。

网友:
非常牛``````看来你把芯片脚位都记住了

网友:
高手,示波器用的如此熟练,佩服佩服,能不能教我几招呢?

网友:
电容漏电,如果不是通病,真的……还好有波的。明显触发后的转换不足

网友:
楼主不仅修的好 写的也不错!大神级人物啊 还有这个示波器真是神器!

网友:
二级开启很常见的

网友:
示波器真牛用的!

网友:
这个技术好牛啊

网友(2015-07-22):
示波器就是NB

网友:
这个3V5V有个转换管啊

网友:
原来数据恢复大师的笔记本维修 和示波器的使用  也是这么的吊啊  吊爆了  赞!

网友:
很给力,可惜不能给楼主评分了,时间过了,思路不错,维修中的精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