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 过LOGO 闪光标掉电重启

楼主(2013-12-05):
昨天接一个G455 过完LOGO 就是单光标闪  闪一会就重启    一直反复

拆机换备用CPU  内存  裸板测试故障依旧

看论坛有刷BIOS  热南桥  换南桥好的

好吧  和我心里面想的一样      一刷BIOS  二热南桥  三重植南桥    三样下来故障依旧

这时候就给客户打电话重新报价 换桥     报完价格后看了一眼  216-0752001  我想大家都熟悉她吧

我那会就没想动她     今天早上新桥到了   换上故障依旧啊  不动216-0752001 是不行了

上BGA加热      完美修复  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兄弟们  以后遇见这种故障首先加热北桥啊   希望习惯看完贴再修机器的朋友先看到我这个贴      觉得成功率高一些

网友:
多谢分享~~这种问题只能靠经验扫荡了!~

网友:
这种北桥我见了就焊

网友:
是AMD芯片组的吧,一般情况下还是先做北桥。

网友:
A卡修之前都先风枪先加热冷却,再测试的啦,哪有上来就BGA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不会想到是北桥

网友:
AMD机种确实通病多多。。。

网友:
不过这种都能亮机了,我还真不敢先动桥.

网友:
LOGO之前可以优先考虑南桥,已经过LOGO马上进系统了就应该先弄北桥,AMD芯片组最大的通病就是CPU易坏,北桥虚焊。支持下楼主的精神,谢谢分享

网友:
AMD北桥 虚焊多呀

网友:
不是都说,logo前南桥,logo后北桥?

网友:
说到这个北桥,哥满眼是泪。。。。曾经一台HP的笔记本,在网了定了3个北桥,换上去全是坏的(70块钱一个)无良的商家,也怪自己贪便宜,更怪客户老是以价格来威胁,稍微偏高点就不修。。。。。。。。。。悲催的IT维修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