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楼主(2013-12-0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0 版号CG5  P系列的U H55桥 客户本来说硬盘坏的 让换硬盘 结果我接手测试,点不亮 然后和客户沟通后拆机  上电观察死电流没有跑马,测各点电压正常 测bios也有波形 抱着试试的心态网上找了个BIOS刷上 上电依然如此 囧了 于是测了cpu复位有  然后测sm总线 没跳变 看来是没有识别内存了 余下我就茫然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 难道要动桥?求大神支招

网友:
还是下个图纸查查供电信号吧。。。。

网友:
E40显卡坏的多呀!!

网友:
这机子问题就是多!坑爹!

网友:
这个还真难说,HM55易坏,这个机子显卡更易坏

网友:
灌胶的,宁愿先动PCH都不要动显卡,这显卡我拆十个八个要爆的,想显卡不爆板子就爆

网友:
说实话这个020的显卡一点也不难拆了,虽然是灌胶,但很少。如果显卡坏了,散热器就要留意了。

网友:
问题多多,,不好搞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