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以上路由器如何并联?

楼主(2013-12-05):
情况是这样滴:路由器A接MODEM,然后怎么从路由器A再接出路由器B,路由器C。
让路由器B,C都可以连接多台电脑?

网友:
路由器B和路由器C关闭DHCP服务器,将网线连接到路由器A的LAN口(路由器B和路由器C WAN口闲置不用)。

网友:
还有一点忘说了。要把路由器B和C    IP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改都行吗?还是有特定的IP地址?

IP不可以是一样的

网友:
LAN口不能一样,BC自动获取IP  A要完整设置 比如MAC和PPPOE

网友:
路由器A的IP地址设为:192.168.1.1,WAN口接Modem,作为总路由器。该路由器内置的DHCP功能开启。

路由器B和C LAN口的IP地址分别设为:192.168.2.1和192.168.3.1(如果这3个路由器是同一个厂家的话,而不更改后面2个路由器的默认IP地址,会导致IP冲突,你懂的),这两个路由器内置的DHCP功能开启,否则的话,下面接的电脑均需要指定IP地址,看个人喜好了。这2个路由器的WAN口的功能模式设为DHCP模式或是动态IP即可。

其实根本不需要后面接2个路由器,换成交换机即可,多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