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液晶显示器开关信号对地短路

楼主(2013-12-05):
刚刚接了一台美格900w显示器用五分钟左右就黑了,打算拆下来改个高压板试试看再说。结果发现开关信号对地短路了 很是纳闷,就顺着高压板的方向找 把一个跳线拆了就好了。。。就是神马情况?

网友:
厂家也有很多的员工会打马虎眼的呀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楼主可以上几张图看一下,更直观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会吧,那以前是怎么用的呀

网友:
跟楼上的同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用的是好的

网友:
是别的维修的搞的鬼呗

网友:
上家搞的鬼吧

网友:
余电造成的~~~~

网友:
肯定是有人故意装上去的

网友:
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修客户嫌价格高没修,被别人动手脚了

网友:
有的时候我也这么干,呵呵

网友:
主要就是那些气人的客户才这样,有的修好了,又说不修了

网友:
觉得没有找对问题。还得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