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触发不上电 急急急

楼主(2013-12-05):
待机无35V    触发后35V正常   几秒后就没了   电流0.018           一会又能开了 经系统都正常   但是开关关不了机   按着没反应   EC换了

网友:
刷个BIOS先嘛

网友:
换了35v芯片看看

网友:
35V芯片换了
  好像放上CMOS电池基本就开不了了   不放 大多数情况能开    就是关不了

网友:
如果放电了能开的话,你先刷下bios吧 或者纽扣还有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