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时序修好联想C46M集显

楼主(2013-12-05):
接到同行一台C46M的机子,开机电流0。73A不跳,一测没有H_PWRGOOD ,,CPURST也1V,正常了,H_PWRGOOD是南桥发出来了,好像被人修过南桥了,不管了,直接换南桥,

结果不行,还是一样。

只有跟时序走了,测PWROK跟VRMPWRGD都是3。3V高电平,说明CPU核芯供电正常了,供电芯征的PWOK也正常发出了。

老手就看出问了吧,奇怪啊,怎么会没有H_PWRGOOD 呢??再一测CPU一端的H_PWRGOOD 对地无限大。。难道中间断线了,就仔细的看了下。真断电了。好像是被动手脚了。。晕。

飞线,接上搞定!!

网友:
这是按时序吗

网友:
这是按时序吗

wt求问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手脚做的比较简单  还有其他故障吗

网友:
做手脚做得那么明显呀!!

网友:
这是瞎搞呀,是按什么时序呢

网友:
是啊!这也太明显了吧

网友:
哥们  修板子先不看外观的呀

网友:
能修好二修机就算不错了

网友:
不错~~~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哥们,你真厉害。

网友:
楼主捡便宜了,上家估计价格没谈好吧

网友:
   着明显是自己不仔细。

网友:
呵呵!维修不要搞这套,永远不上档次

网友:
这机子应该有2个问题,南桥和断线。。。。

网友:
上家没有把北桥给你搞坏,已经很留面子了,,,

网友:
路过了,维修有时候就得仔细

网友:
板子弄得好黑呀,

网友:
胆大   心细    再加上一些理论跟动手能力   一般故障都能发现的  楼主  值得鼓励

网友:
做手脚的机子最头痛了、因为你要去想别人是怎么弄的、此机修复想必楼主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
上家吹了南桥后才跟客户报价,客户嫌价格高了就没修了。然后上家就割了线。然后就遇到你了

网友:
你的飞线技术真绝了。

网友:
估计是不是进水导致的

网友:
还是得仔细认真啊

网友:
嗯,估计是上家修好了没谈好价格。技术是一方面,生意也是一方面啊,必须同步进行才能赚钱。你这才断了一根线而已,说不定人家是等客人回头去找他,结果让你找到了,算是捡到了。前两天看到一个手术刀下去,没30根线起码也有20几根断了,而且从U座子底下弄的。神仙也没办法啦。

网友:
H_PWRGOOD
CPURST
这两个是什么信号 什么意思??

网友:
SB的问题。可能是价格没有谈好,所以做了手脚

网友:
N53DA图纸有吗

网友:
做手脚做得那么明显          别人修好了,客人说不修了,就做做手脚了

网友:
手技刀都用上了!

网友:
此板还发现别的问题,北桥空焊有时候不显示,加焊后好了,另还认不到硬盘跟光驱。晚点再看看了,

另外说一下,为什么老是有人减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