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教下怎么判断电源板跟驱动板好坏

楼主(2013-12-05):
           是不是电源板只要有5V电压输出就基本上没问题了? 。 还有驱动板是不是只要有5V电压输出到屏线上面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哪位大师能详细的讲解下嘛?

网友:
不是的, 电源板 要输出两组电压5V和12V 分别提供 高压板和驱动板工作才是正常的。 驱动板 是提供开关控制信号到高压板的 这个电压一般 是 3.3v

网友:
不是,电源板及时存在12,5  还有电压不稳跳变,带不起负载之类。驱动板的话问题就复杂点

网友A:
电源板你可以带负载测试一下,输出是否稳定,这个很好搞定,驱动板就用排除法吧   最好有点屏器还有灯管测试仪这些工具  如果有编程器就更好了

网友B:
想问下高压板上面的12V是从驱动板上的12V输入的?还是从电源板上的12V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高压板上面的12V是从驱动板上的12V输入的?还是从电源板上的12V过来的?

从电源板的12v直接过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高压板上面的12V是从驱动板上的12V输入的?还是从电源板上的12V过来的?

同意 6楼 所讲的 侍从 电源板上直接过去的 高压板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你可以带负载测试一下,输出是否稳定,这个很好搞定,驱动板就用排除法吧   最好有点屏器还有灯管测试 ...

兄弟,你说的电源板输出电压如果不稳定的话 ,应该也会带不动驱动和高压板工作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意 6楼 所讲的 侍从 电源板上直接过去的 高压板 12V

不过我看电源板上面的12V输出是通过拍排线到驱动板上面。然后在从驱动板通过排线接到高压条上面的啊。。能帮忙详细说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看电源板上面的12V输出是通过拍排线到驱动板上面。然后在从驱动板通过排线接到高压条上面的啊。。能 ...

兄弟,你说的应该不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说的应该不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恩是的    没说清楚  不好意思。   高压条跟电源板  驱动板  都是独立的那种

网友:
有的驱动板也是需要12V供电的,你说的那种是12V分了两路,一路给高压一路给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看电源板上面的12V输出是通过拍排线到驱动板上面。然后在从驱动板通过排线接到高压条上面的啊。。能 ...

高压板的供电从哪里接无所谓  主要是信号  开关  亮度调节要从驱动板上面接

网友:
好多电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