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关机关不死

楼主(2013-12-05):
可以正常进系统,重启也没事,就是关机后待机电流还有0.6A左右,必须长按电源按钮放完电才能重复触发,否则就要断电。进系统时还会发出滴滴滴的警报声,有时候要手动按一下F12才能进。求助!

网友A:
机子插上可调电源都有待机电流啊

网友:
关机后还有0.6A是不是电池在充电呢?
不接键盘触摸板试试

网友:
没有装电池哦,用的可调电源,用不用按键板都是一样的。。。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插上可调电源都有待机电流啊

是的,0.007A。而且可以正常触发并且进系统,也不影响系统的使用。就是关机关不死,要拔电源。或者长按关机键。真是不知道从何下手···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