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278 屏线坏,谁换过?是否要把屏给全拆了?

楼主(2013-12-05):
       一台A1278,K24,上下搬动屏幕颜色会,最后确定是屏线坏了,但在拆屏线的时候发现屏线连液晶屏的那端在最里面,在不把屏全都拆开的情况下无法更换,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怎么更换的?是否需要把屏给拆开更换?谢谢。

网友:
上半部分都要打开

网友A:
拆不好,屏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不好,屏就坏了

就是阿,风险比较大阿

网友B:
稍微加热一下玻璃就拿下来了, 屏不会拆坏的,最多玻璃搞破了很便宜的啦! 看你手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稍微加热一下玻璃就拿下来了, 屏不会拆坏的,最多玻璃搞破了很便宜的啦! 看你手工啦

手工确实不行,第一次拆屏,玻璃碎了,不知道屏有没有问题。算交学费了。

网友:
加热一下,玻璃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