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如何改回LBA值,谢谢

楼主(2013-12-06):
型号: ST380011A           台式机 7200.7
家族: ALPINE
固件: 8.01
转速: 7200转
状态: 正常
磁头: 2
容量: 156301488 (80G)
S/N: 5JVMQ0RZ
上面是硬盘信息
跑完SF后回写ID的时候失败,直接编辑ID的时候点了初始化,现在LBA容量变成126G,MHDD扫描80G后面全是S,想改回原来的LBA值,怎么改,重新回写了VEN也没用,请大家教一下,非常谢谢
下面附上VEN附件,谢谢 Vendor.zip (390 Bytes, 下载次数: 0)

网友:
编辑ID或写VENDOR都行。
1、如果如你所说是你“直接编辑ID的时候点了初始化”,那么说明你用的工具也是可以直接编辑ID(型号和容量)的。而且自己用F指令写个型号和容量进去也是很方便的,修ST不学指令就别想修复率高。
2、如果是你的VENDOR没备对,那我们也改不了,你可以任意写个ST其它80G盘的ID进去。
3、如果是你写VENDOR方法不对,比如地址或扇区号没写对,那我们改了也没用。
总之是我们根本就没必要花这个3点下载分,还得你自己搞定。

网友:
谢谢指点,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