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CPU 供电问题

楼主(2013-12-06):
今天接了一块IC43T-A2主板。供电UP6206AK四项CPU 提供 不上内存测只有一项供电有波形。上内存有两项供电有波形。显示器能显示。这样正常码求解

网友:
板子能亮估计没什么问题吧,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还是请大师吧

网友:
有电过去就好

网友:
直接换个主供芯片看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能正常点亮 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别的不要去管他

网友:
能用就行了 我修板子要是有上管短路直接拆了 留3相供电 不知道能不能用的长久

网友:
应该没什么大碍的了,现在主板都是多相供电,缺一相不是太大

网友:
能亮就好了。其他的不重要。

网友:
现在能用吗? 能用就不管那么多了

网友:
四相换成两相都能工作,只不过玩多程序时就相对没有那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