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0不认新硬盘

楼主(2013-12-06):
联想T60不认新硬盘,之前是60G;7200.转。现在换500G;5200转的认不到。请问一定要换7200转的吗。还是没设置好,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更改硬盘模式,网上这类问题挺多的

网友:
到bios里面把 硬盘模式改一下

网友:
有可能不支持那么大的吧

网友:
我想应该是主板不支持大硬盘吧,得刷写新的BIOS程序。

网友:
先改下模式,但换不是ibm认证的硬盘会报错

网友:
先改一下硬盘模式不行就刷一下BIOS,

网友:
那个机器应该能认吧 实在不行确实只有刷个BIOS看一下了

网友:
如果设置了不行的话,更新bios可以。试过。

网友:
老机器不认大硬盘

网友:
N53DA图纸有吗

网友:
被楼主的5200转吓坏了,你研制的么?进BIOS能不能看到硬盘先?

网友:
楼主,,你写个BIOS试试看

网友:
你这个机器能认得到500g硬盘么?你换一个小的看看吧

网友:
t60的好像不认这么大的硬盘吧

网友:
T60装500G完全没有问题,我老婆就用的T60,还是日立的薄盘

网友:
T60可以认到500G的,设下BIOS,不行就刷个高点的。找出了问题要跟大家说声要结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