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触发后0.58A掉电,无CPU供电,忘高手指教?

楼主(2013-12-06):
型号:联想G460
主板: LA-5751P
构架:P6200+HM55+NV
故障:待机0.012A 触发后到0.589A 掉电,测试没有出CPU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奇怪的是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EN都有,刷过BIOS,包括EC BIOS,加烤过CPU供电芯,都不好。
我把CPU拆掉后,触发后到0.175A,测试有CPU的供电电压1.05V,晕,为什么装上CPU就没有电压呢,CPU在别的主板上测试着可以正常显示,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
先换下CPU试试,不行就换个CPU供电芯片TPS51621

网友:
这个机子不装cpu会出来电压啊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试试.或者查外围电路 VID信号

网友:
楼主可以加焊CPU座试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见过,刚刚是没有CPU供电的,我换了CPU供电了以后就有CPU供电了,装CPU上去就没有CPU供电,然后换了CPU就好了,所以说你换过CPU试试看

网友:
测一下CPU找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一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好像是北桥通病吧

网友(2014-06-25):
把那几个贴片换一下就应该好了  U27  U21....

网友:
我的经验是:
1,换个U(先换这个,最简单!);
2,换个U的供电芯片(U的供电没出来,条件虽然满足,理论上也可判断其坏了);
3,观察CUP插座有无虚焊,短接等(你的CPU换其他机器可是使用,插座可能有问题)

网友:
在好的机器上试试这个CPU内存,确定好,在修板,procpwrgd不能测,测svid有吗?确定CPU好,就是桥了。slp应该都有了吧?这板就那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