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500G 12代不认盘

楼主(2013-12-06):
有二个ST 500G12代硬盘,型号是ST3500418AS:
就是不认盘(开机BIOS认不到,停在那),正常响,估计是通病,用STC来修复,可以清零,修坏道,但二三个小时后,依然没法认到盘,还是原来那样,究竟是哪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正常响?是敲盘吗?
没有用过STC,排除磁头的问题,就是清G表,SMART表等。

网友:
多谢热心的罗工,后来用按固定门来修,用超级终端来修,全部走完流程,包括清G表,清SMART等,但是依然开机认不到,难道是固件的原因?后来发现,拨掉硬盘上短接跳线,开机BIOS能认到,但进入系统后不认,再重启又不认了,再次短接盘上跳线,开机又认到,但系统依然认不到,如此反复,不知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短接硬盘上的跳线,开机能认到,进入系统是看不到的,一重启就认不到了,然后一去掉那个短接跳线,开机又认到,(当然系统也是认不到的),重启后又认不到,如此反复,不知如何办

网友A:
你说过了那么多,为什么不截图来看看修复的过程,如果,所有指令操作都无效,基本上是磁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过了那么多,为什么不截图来看看修复的过程,如果,所有指令操作都无效,基本上是磁头坏了。

罗工真是热心,急人所急,就是不如何上图,修复过程都正常,不过听了说磁头坏的,恍然大悟,估计是磁头坏了多,因为细听硬盘有定期的"搽 搽"声音,好象是磁头发出的,估计没得搞了,多谢罗工!

网友:
呵呵学习了下正研究STC这个对不怎么严格的小问题还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