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石主板怎么从u盘启动

楼主(2013-12-06):
在bios里调好就是不从u盘启动

网友:
在bios里看到u盘符号了

网友:
老板子有的不支持

网友:
要么是你没调好,要么不支持U

网友:
你用快捷启动啊,老板很多不支持usb-hdd的

网友:
要先在BIOS开启USB键盘和鼠标,然后才能引导U盘。开始我也不信,试过你就信啦。。

网友:
不行就用光盘

网友:
我都用2个U盘。 一个是HDD 模式 一个是ZIP模式。有时间2都不启动不了。。。。。只能用光驱了或者把硬盘拿下来挂到别的机器上搞。

网友(点评):
这个装系统 拆硬盘没用吧? 配置能一样?

网友:
没办法时我也是那莫搞得

网友:
板子不老,好像是3代的

网友:
做好系统别释放啊.拿到原来的机器上释放就OK拉。

网友:
就是,挂到别的机子上G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