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整流管改整理桥

楼主(2013-12-06):
这个充电器的整流部分是四个二极管,型号IN5399,其中的一个击穿,我想把这四个整流管改成整流桥,D1的正极接的电源一端,负极接的电容的正极,D2的正极接的保险一端,负极和D1的负极串联,D3的正极和电容的负极相连,负极和D2的正极相连,D4的负极接电源一端,正极和电容的负极相连

网友:
成功了没?测试结束如何?

网友:
我也遇到电动车适配器,保险断。开关管短,四个整流管短了两个,可是手上没有适合的整流二极管。   楼主的意思是什么?看了半天不懂

网友:
用4A/1000V的整流桥代替四个二极管比较可靠,4A/1000V整流桥不贵,不超1元钱.

网友:
有想象力,

网友:
一般整流桥中 其实也包括 两个 相连的共阳极或共阴极的整流管

网友A:
成功了吗?截图看看,也遇到显示器电源板整流采用4个二极管的,当初也有想改整流桥的,一直没改过,就在料板上找一样的换了

网友:
楼主肯定是没二级管

网友:
楼主,兴趣挺大

网友:
理论上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只要电流符合代换基本没有问题的

网友:
闲的蛋疼   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电车充电器坏,不充电有时候电压输出正常,有时候连灯都不亮,充电怎么充都不满

网友:
我电路板维修是菜鸟,大虾们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功了吗?截图看看,也遇到显示器电源板整流采用4个二极管的,当初也有想改整流桥的,一直没改过,就在料 ...

是可以改的 。整流桥+级跟大电容+级相通,,   负极跟大电容负极相通。。然后中间的AC就分别接从电感进来的交流电就可以了。。主要注意整流桥正负极别搞反了就要得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都是普通的桥式整流方式 只是元件不一样   可以代换